如何用贴片式NTC 获得高精度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5-07-04):
小白一个, 现需要做一个NTC 高精度传感器,请教各位大神:
温度范围30-50度,精度正负0.5度以下,分辨率0.1度。
希望能给些建议啊?

网友A:
一般NTC 30~50度的线性度还不错,但能否做到0.5度以内,这个要看NTC的精度,还有采样ADC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NTC 30~50度的线性度还不错,但能否做到0.5度以内,这个要看NTC的精度,还有采样ADC的分辨率 ...

NTC的精度是指25度时电阻的误差率, 还是指对任何一个温度下电阻的变化率?

楼主:
以下这样的NTC产品能否达到呢?
需要配合什么样的ADC呢?

        R25-VALUE(kΩ)        TOLERANCE ON R25(%)        B25/85-VALUE(K)        B25/85-TOLERANCE(%)
A            210                            1                                       3590                                  ± 1

网友A:
就是每个刻度之间的误差率,比如25度的电阻范围,与相邻温度点的电阻范围是否有重叠

网友B:
要做一个NTC 高精度传感器,自然是要找可以满足要求的NTC电阻了;
一般提供的参数是25℃的中心阻值和B值,30-50℃精度0.5℃,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C:
可以分析一下R25和B值誤差对整个待测温度范围的影响做一个评定

网友D:
使用高精度的NTC是可以的,尤其是在25度附近,0.5的精度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高精度的NTC是可以的,尤其是在25度附近,0.5的精度没有问题

如果R值 为1% (R25)   1%,  B值 为 ±0.3% (R25/50)
能否实现30-45度之间精度达到正负0.1度, 分辨率也在0.1度呢?

楼主:
如果R值 为1% (R25)   1%,  B值 为 ±0.3% (R25/50)
能否实现30-45度之间精度达到正负0.1度, 分辨率也在0.1度呢?

网友E:
精度达到正负0.1度, 分辨率也在0.1度
如果用单片机做校正查表,这个不难.对NTC要求不高,就是要求有配套的设备环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R值 为1% (R25)   1%,  B值 为 ±0.3% (R25/50)
能否实现30-45度之间精度达到正负0.1度, 分辨率也在0 ...

分别率的问题好解决。但精度要想到0.1,用NTC确实比较困难了,但是你的设备对温度精度要求这么高,应该成本放的比较开,可以使用铂电阻PT1000,完全能达到你得要求。

楼主:
如果R值 为1% (R25)   1%,  B值 为 ±0.3% (R25/50)
一般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高精度的NTC是可以的,尤其是在25度附近,0.5的精度没有问题

你所指的高精度, 有哪些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高精度的NTC是可以的,尤其是在25度附近,0.5的精度没有问题

如果要求精度达到0.2, 需要什么样的NTC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所指的高精度, 有哪些型号呢?

比如10K的NTC  要求阻值精度1% B值精度也是1%,配合12为ADC,0.5精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10K的NTC  要求阻值精度1% B值精度也是1%,配合12为ADC,0.5精度没问题
...

谢谢了

网友F:
PT100,或PT1000可以做到。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