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TC12LE2052 强推挽和9013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个东东,用STC12LE2052的P3.7口控制红外发光管当遥控。
VCC电压3V,send为0.3W大功率红外管,压降查资料是1.1-1.4V
9013 为H的  放大倍数H144-220  Icmax 500ma

问题:
1.3.7已经设定为强推挽,本来电流应该有10ma,但测得输出电流仅为5ma。
后来将R5用可调电阻替换,但就算降到10R左右输出也才6ma多点。
但资料给定的强推挽拉电流是20ma,不知问题出在哪?
2.如果IO口输出电流为5ma,就9013的放大倍数和目前电路搭配,流过红外管应该能达到接近500ma的
(要不是Icmax限制相信可以到600-700ma),但实测只可以到300ma出头。
后来其实又把R4降低了,但电流依然不大,不知这里问题又在什么地方?

其他:
1.后续打算将S9013换为SS8050.
2.因为是红外,用的38Khz,所以远远不到特征频率
3.占空比20%,而且发送间隔较长,应该不怕红外管老化严重
4.希望各位大大赐教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2015-07-06):
目前发现,供电能力不足导致发射瞬间电压下降剧烈,达不到要求。差不多降到2.1V吧。但还是和理论有些差距的。
PS:难道是我提问的太简单了么,希望大大不惜赐教

网友A:
先解决供电不足再测试(使用够功率的实验电源供电),我们使用HP和安捷伦的多路数控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