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芯片发烫

楼主(2015-07-04):
用的是F103,板子运行正常的。用jlink烧写程序几次之后,jlink就无法发现M3芯片了。但是SWD烧写还是正常的。之后芯片的功耗明显的增加,芯片发烫。求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看看硬件连接。

网友B:
多半是焊接问题   助焊剂导电

网友C:
芯片基本坏了;

换一片看看;

楼主:
芯片坏了,片子之前是好的。烧写程序的时候 手摸到片子了。开关电源漏电,结果估计管脚烧毁了。我用万用表 一测 都到108V AC。

网友D:
助焊膏没有清除完吧,短路了。

网友E:
好恐怖……我以前焊片也从来没清理过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助焊膏没有清除完吧,短路了。

不是的,问题找到了。片子之前是正常运行的,如果没有清除好 上电就报废了。是高压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