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的ADS131E04驱动问题

楼主(2015-07-04):
          小弟搞这个ADS131E04驱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实在搞不定了才来此发帖,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遇到问题如下:

                1、能通过SPI正常的写入数据、却不能正常的读出数据
                   如下是一段从ADS131E04寄存器读出数据的程序,
                   目的是从AD芯片地址为0x01到0x08寄存器里的内容读出来

/****************************************************************************/
  /*                                                                                                    */
  /*              从AD寄存器读出数据                                                                   *  /
/*                                                                                                    */
/****************************************************************************/
  void Read_ADS131E04Reg()
  {
       unsigned int index=0;
       tx_data[0] = 0x21 ;//设置从CONFIG1寄存器所在地址为待配置寄存器的起始地址
     tx_data[1] = 0x07;//总共需要配置8个寄存器

     // 情况变量
     for (index = 2; index < 10; index++)
        {
             tx_data[index] =  0;
           }

       tx_len = rx_len = index;
       SPIDat1Config(SOC_SPI_0_REGS, (SPI_CSHOLD | SPI_DATA_FORMAT0), 0x4);
        SpiTransfer();
  }

  2、此外、Dout引脚为什么只有在片选引脚为高电平的状态时才输出高电平?

  3、判忙引脚为什么一直都处在高电平状态?

  4、哪位大神有写好的ADS131E04/06/08的驱动程序,分享一下呗,万分感谢
:):):)

网友A:
没搞过这款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这款   帮忙顶

谢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