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 LVDS输出**图片烧写位置

楼主(2015-07-04):
dd the logo bmp file to SD card address 0x600000 and skip the 54 bytes bmp file header.
sudo dd  of=/dev/sdc bs=1 seek=6291456 skip=54

我们是用emmc启动的,没有sd卡,请问logo_1920x1080_32bpp.bmp这个文件我该放在哪里,谢谢!

楼主:
坐等飞思卡尔工程师啊!

楼主:
之前有看到类似的帖子,但是没有具体回复啊!

楼主:
广大朋友们,支支招啊!

网友A:
烧写到sd卡的位置和烧到emmc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C:
发帖有奖,打赏1元,欢迎常来21ic发帖提问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到sd卡的位置和烧到emmc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

我的意思是要怎么烧呢?emmc不能想SD卡那样直接连接到PC端呀!  dd命令要Linux环境才能使用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首先从SD启动系统,然后烧到emmc......

网友D:
没看出来你这个问题和uboot有什么关系,但是uboot的**是会编译到uboot.bin里,作为**的bmp要求是8bit位图,放在uboot源码的指定目录下,然后头头文件里修改默认**名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从SD启动系统,然后烧到emmc......

从SD卡启动,然后运行到uboot命令输入端,然后用mmc write?

网友A:
进入linux下面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linux下面烧写......

linux下无法用fdisk -l 怎么办? 不知道分区是什么样的,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要怎么烧呢?emmc不能想SD卡那样直接连接到PC端呀!  dd命令要Linux环境才能使用啊?怎么解决 ...

楼主你好,往EMMC上写的话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mfgtool烧写工具。

网友E: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E(2015-08-05):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