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sdram数据不对

楼主(2015-07-04):
从首地址开始测试sdram的读写,单步跟踪写入的数据,写入时,地址里存放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当我将指针指向第一个地址开始读出来的时候就会出现某一位是错误的现象,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A:
sdram的驱动没有配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的驱动没有配置对吧......

经过一番调试,现在不会挂掉了,数据能写进去,但是总是有固定的一位是错误的,写入的时候还正常,读出的时候这一位就是错的,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我写入的数据是0x0000 0000,假如单步写,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打个断点全速写入,写好后,数据就会变成0x0000 1000,也就是说第14位会变为高电平。假如这一位写入的刚好是1的话,那就不会出错。

楼主:
呵呵,终于解决了,配置都没问题的话就不要怀疑代码了,我重新把sdram拖了一遍锡,ok了,希望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不要苦恼了,查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