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一个,请版主跟各位大哥们帮忙】stm32的usart位长是包...

楼主(2015-07-04):
请问stm32的usart是设置成8位长,一个校验位。那么实际数据就只有7位。要是8位数据1位校验,就要设置成9位数据了是吗?怎么感觉stm32的usart这样的设置有点怪,通常数据位长是说实际传输的数据是多少位的,然后数据位的长度不应该包含校验位跟停止位的那些bit位啊,不解。请版主跟各位大哥们帮忙。谢谢

网友A:
加上校验位,停止位等,就是10位啊;

数据的话,你还是按8位的数据发,后面2位会自动加的,不用你担心;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B:
数据不够8位会在高位补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校验位,停止位等,就是10位啊;

数据的话,你还是按8位的数据发,后面2位会自动加的,不用你担心;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我在网上见过一个帖子说:如果stm32的usart那个长度是包括了校验位的,那么就是说stm32usart的在配置的时候设的那个8or9的长度。应该理解位是数据位+校验位的长度。因为有网友说如果设成8位长度加1位校验位,那么实际的数据内容长度只有7位,因为校验位会包括在这个长度8里面。这样子对吗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不够8位会在高位补0的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