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我的CodeWarrior烧写按钮不见了

楼主(2015-07-04):
我的CodeWarrior10.3,原来好好的,新建了个工程,烧写按钮就不见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重新启动电脑试试呢

网友B:
点击window-》reset perspective,复位窗口试试。

网友B:
另外,建议楼主还是使用CW10.6,CW10.3版本太低了,而且有很多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window-》reset perspective,复位窗口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建议楼主还是使用CW10.6,CW10.3版本太低了,而且有很多的bug

CW10.6用不起来,主要是USBDM出不来,没法烧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CW10.6用不起来,主要是USBDM出不来,没法烧泻。

可能是USBDM的驱动没有更新到CW10.6,你可以直接用JLINK烧好了。
另外,你现在窗口复位后,能看到烧录按钮了吗?

网友C:
还是建议楼主把驱动调整成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USBDM的驱动没有更新到CW10.6,你可以直接用JLINK烧好了。
另外,你现在窗口复位后,能看到烧录按 ...

我没有JLINK。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