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测距方案

楼主(2015-07-04):
你好,最近才发现21ic论坛存在很多大神级的高手,我最近在做一个训练项目,需要准确地感知四周物体的距离,所以来问有比较好的测距方案吗?

网友A:
你说的准确是什么概念,精度要求多少?
一般来说用超声波测距就可以了

网友B:
收缩测距传感器,然后做点电路,转到单片机ADC口就可以了

网友C:
距离?精度?

网友D:
好像是做避障系统啊;

可以考虑用红外,超声波,激光测距;

激光的精度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缩测距传感器,然后做点电路,转到单片机ADC口就可以了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大概三到四米,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可以测量四周的移动的物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准确是什么概念,精度要求多少?
一般来说用超声波测距就可以了

距离三米到四米吧,不过用超声波测距的话需要在四周装上超声波,会不会有点麻烦,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距离三米到四米吧,不过用超声波测距的话需要在四周装上超声波,会不会有点麻烦,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 ...

你要测几个方向的物体移动?
一般用一个超声波就够了。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步进电机带着超声波做360度扫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要测几个方向的物体移动?
一般用一个超声波就够了。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步进电机带着超声波做360度 ...

步进电机转几圈,线扯断了,不好玩了

网友F:
請問要測0~15mm,能分辨1mm的
請問有大大有建議的方案或電路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转几圈,线扯断了,不好玩了

;P老往一个方向转,用线肯定会扯断。
来回扭头不就行了,只要算法合适就可以,像雷达一样

网友G:
如果就是大学里做来玩玩,用耳机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三到四米,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可以测量四周的移动的物体吗

可以接受1cm精度的话,超声波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請問要測0~15mm,能分辨1mm的
請問有大大有建議的方案或電路嗎?

不同的问题应重新开贴提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转几圈,线扯断了,不好玩了

你见过电动机转几圈把线包扯断的事么?有一种装置叫“电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距离三米到四米吧,不过用超声波测距的话需要在四周装上超声波,会不会有点麻烦,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 ...

先去弄明白超声波测距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电动机转几圈把线包扯断的事么?有一种装置叫“电刷”。

电机的碳刷要及时更换的,业余条件下制作电刷,太不靠谱了,还不如用无线供电来的可靠。
国内仿派尔高的高速球机,那个导电环始终做不好,转动时,信号经常会时断时续。
电位器里的刷子,接触不良的多了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碳刷要及时更换的,业余条件下制作电刷,太不靠谱了,还不如用无线供电来的可靠。
国内仿派尔高的 ...

仅仅用于微功率供电和信号传输的电刷很容易自制,也可以买现成机械元件自己改造,无线供电只能解决供电问题,要传输信号还得加无线信道,虽然这个方案可行,但仅就楼主可能的需求而言,成本要高得多,而这个可能的需求里面,甚至还不牵扯到供电,仅仅是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与信号接收,小小的case了。
电机碳刷要定期更换,那只是很少部分的电机,过去的磁带随声听、录音机、电唱机里用的都是有刷电机,你见过几个要换电刷的?事实上,至少从二战起,小功率电机根本就没有用碳刷的了。至于高速球机的导电环,别忘了“高速”二字,没有可比性的。纸飞机也能飞,跟超音速战机有可比性么?一样的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碳刷要及时更换的,业余条件下制作电刷,太不靠谱了,还不如用无线供电来的可靠。
国内仿派尔高的 ...

用 T 叔说的滑环就可以了,原理和电刷一样,材料会更适合频率稍高信号传输,寿命和转速关系很大,一般300r/min,寿命 1000000 r  低成本滑环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H:
楼主这个东西和单片机关系不大,主要是传感器,量程3-5M内,精度分辨率 1cm,超声波探测问题不大,不过超声波一般探测角度30-60°,也就是60°范围内只能测到最近障碍物,所以障碍物的方位分辨比较差,超声波测距淘宝上模块一搜一大把,也比较便宜,激光测距方案做起来比较复杂,不过基本上量程和精度的需求都能满足而且方向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