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输入IO上拉不正常,PE2引脚

楼主(2015-07-04):
我在设计一款产品,采用STM8l152C6这款芯片
使用PE2引脚作为上拉输入,并且有中断
可是这个引脚不焊接外设的时候,有时测量居然拉不上去,大概0.1-0.2V之间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吧!配置为上拉输入之后,STM8的 IO引脚到5v 的

网友B:
我用stm8s的上拉都会采用外部上拉,stm8l的更建议用外部上拉吧 可靠多了

楼主:
还是偶尔出问题

网友C:
可以试试外部上拉

网友D:
这次出现的什么问题

楼主:
真的用最下系统,最简单的程序,PE2只要设置成上拉输入,内部上拉,就会出问题

网友E:
那就用外部上拉吧

网友F(2016-07-13):
内部上拉拉不上去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