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发送 不接设备输出正常,接入设备输出低电平被拉高

楼主(2015-07-05):
主设备:pixhawk,其控制芯片是STM32F427
从设备:串口转GPRSDTU
DTU链接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FNln9Y&id=36489081879&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1

测试:(下面都是通过串口连接)
1pixhawk  —>  PC机(通过一个USB转串口模块)           正常
2PC          —> DTU                                                      正常
3pixhawk  —>  DTU                                                         不正常

现象:
Pixhawk不连接DTU,直接用示波器看信号时:
         高电平 3.5V
         低电平 40mV
Pixhawk连接DTU,直接用示波器看信号时:
         高电平 3.6V
         低电平 2.4V

有点奇怪,我用普通的STM32单片机也测试过,也是可以正常发送的,就是用这个pixhawk的串口进行发送不行。

求教: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破?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还是联系淘宝厂家比较好;

楼主:
恩,打算明天问的,昨天试着问了一下,没人回,周末估计他们不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联系淘宝厂家比较好;

恩,打算明天问的,昨天试着问了一下,没人回,周末估计他们不上班

网友B:
用普通的STM32单片机也测试过,也是可以正常发送的,就是用这个pixhawk的串口进行发送不行。
         高电平 3.6V
         低电平 2.4V

说明信号有上拉, 但是往往串口通信都会有上拉, 带上拉属于正常情况.
那么另外, 就是你的427 的驱动能力不足, 检查一下TXD端口设置, 用高速驱动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的STM32单片机也测试过,也是可以正常发送的,就是用这个pixhawk的串口进行发送不行。
         高电 ...

你所指的高速驱动模式应该是指把GPIO口的输出频率提高吗?如GPIO_SPEED_100MHz这种。我来试试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提示,现在我是加了个电平转换的模块

网友C(2015-08-05):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已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已发~~

这个奖励是给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奖励是给谁的?

楼主哒~~

楼主:
:lol收到奖励了,开心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