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定时器输入捕获的问题

楼主(2015-07-05):
现在用定时器做pwm捕获,计算pwm的频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引脚连接上固定频率的pwm信号后,捕获值为什么变化特别大:从0x00000080到0x0000D788,有么有大婶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求指点?现贴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TI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TIM1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 GPIOA clock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TIM1产生固定频率的PWM*************************************/
   /* TIM1 channel 1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TIM pins to AF2*/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2);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配置TIM2捕获TIM1发出固定的PWM信号***************************************/
   /* TIM2 channel 1 pin (PE.1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TIM pins to AF2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 Set full 16-bit working rang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he CC1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 Enable the TIM1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其中,中断部分为: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32 pi=31415926;
        u16 Capture_Value;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1)==SET)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CC1);
                         switch (State)
             {
                         case FWD:
                                                      BLDC_FWD();
                          break;

                           case REV:
                                                   BLDC_REV();
                                                           break;

              default:
              break;
                   }

      Capture_Value=TIM2->CCR1;
                  Rotor_Speed=pi /(3*10*Capture_Value)*CKTIM2;
    }
}

网友A: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这个值不要设置成0;
改成别的;

楼主做无刷啊,这程序也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这个值不要设置成0;
改成别的;

对啊,做无刷的,不要鄙视我们好不好,弄的都不好意思问问题了。您的意思是说,修改tim1的预分频因子还是tim2的啊???现在我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因为tim2计数器溢出造成的,求大神帮忙解释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做无刷的,不要鄙视我们好不好,弄的都不好意思问问题了。您的意思是说,修改tim1的预分频因子还是 ...

你现在使用的72M 采集误差大,我估计是 你做的PWM输入周期太长,造成CNT溢出造成的。可以把分频因子 修改大一点 看一下。或者直接再加入一个其他的通道,用他来捕获溢出。看看能否TIM2 的中断进入溢出。这样就知道你否 period=0x9999 值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使用的72M 采集误差大,我估计是 你做的PWM输入周期太长,造成CNT溢出造成的。可以把分频因子 修改 ...

上面的问题我没有阐述清楚:tim2捕获电机上反馈回来的hall信号时,不论怎么增大时钟分频因子,捕获值总是变化较大,这就排出了溢出的可能了吧??但是tim2捕获tim1发出的周期为0x9999的pwm信号时,是非常准确的,一点误差没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