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v的BUCK电路

楼主(2015-07-05):
需要一个220v交流输入150v直流330mA输出的非隔离电源,设计了一个图,希望给些建议

楼主:
共阳BUCK原理图

共阳的优点是避免了高端驱动的难点,可以采用低端驱动。缺点是取样在高端,当然也可以用光耦隔离取样,这里用了衰减100倍的差分放大,共模电压就不到2v,如果电压大小不合适,还可以用剩下的LM358的一半放大调节。由于UC3843的内部基准是2.5v,差分放大器的两个1k电阻实际取值2.4k。

网友A:
运放和IC供电也需要一个绕组,而且用运放未必比光耦+431省事和省成本,
3842这种老片子也不一定比新IC便宜,可以尝试一下自供电的IC,外围也更简洁,省事
如果系统没有必要要求一定要和母线高压共线,开关放在高端反馈更容易,运放,光耦,431都省了,
高端驱动处理没有那么难,具体可以参考vipper12的应用文档,
如果采用自供电IC,高端驱动就更不在话下了,具体可参考NCP101X系列应用文档,

楼主:
谢谢vipper12/22A真是好东西,看来BUCK电路要重新设计了

楼主:
高端驱动处理没有那么难,具体可以参考vipper12的应用文档

用VIPER22A重新设计设计了电路,其中24v准备淘宝购现成的模块,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不亦心的指点,用VIPER22A重新设计设计了电路,其中24v准备淘宝购现成的模块,望指点

你要考虑这些内置MOS的IC是否适合用在你这种场合。。。
电流够不够?
viper系列内置限流点的,你要计算验证好。。。

楼主:
感谢“不亦心”版主
输出电流(300mA-400mA)也在它的范围内。
是否适合于这种场合,资料上说它支持20w的输出,我这个输出要50w左右,我也没找到这么用的,看资料VIPER22A属于开关式串联稳压类型,输出电压越高,其自身的功耗越小,只要原理上没什么错误。试试再说。我看中的是它的电路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不亦心”版主
电流保护取决于R1的取值,R1上的电流越大,功率管的保护电流就越小,是要好好计算的。
...

反激能输出那么大电流,buck无法做到,
拿来玩玩练练手还可以,对于你这个项目,这颗IC真不合适,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激能输出那么大电流,buck无法做到,
拿来玩玩练练手还可以,对于你这个项目,这颗IC真不合适,做不了 ...

实在要做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在要做还是可以做到的

抽头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在要做还是可以做到的

刚看了下规格书,viper22限流点min值是560mA,
确实差不多.

楼主:
准备用外置MOSFET和电流取样电阻的NCP1200A试验,试验后再说

楼主:
用NCP1200A终于试验成功了。自供电芯片NCP1200A设计电路确实很方便。开关管几乎不用散热器,300mA多的输出。

楼主:
调试的时候,怎么把FR107烧了,下次换个电流大点的二极管,手头有MUR640

楼主(2015-09-03):
看到国产的一个单片离线式电源芯片DK124-24W芯片的资料,设计了一个48w的BUCK电路,经过试验可以满足使用要求,电路更简单。
看来真的可以解题了,现在只要在DK124的BUCK电路,和,NCP1200A的BUCK电路中选择一个即可。
如果采用自供电IC,高端驱动就更不在话下了,具体可参考NCP101X系列应用文档

经过这一段试验,体会到
单片(片内集成功率开关管)的自供电电源芯片,国产的DK124性能好,比如NCP1014等自供电芯片的功率就太低,
两片(外接集成开关管)的自供电电源芯片,NCP1200A使用方便。

楼主:
DK124的buck电路很简单,功率竟然能达到48w-50w
美中不足的是,电感值太大,电感是用铁硅铝125的24mm直径磁环绕的。
NCP1200A的BUCK电路多了2个元件,功率MOSFET和取样电阻,优点是电感量小些,电感是用铁硅铝125的24mm直径磁环绕的。
不过比起我最初用uc3843的设计电路都要简单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