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0516定时器1 和3 应该怎么操作才合适?目前无法设置

楼主(2015-07-05):
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现在定时器0和2都可以正常设置工作 .而对1和3的设置都无效;定时器1 ,3 的控制寄存器仍旧维持上电值.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void Timer2_init(void)
{
    _TIMER_RESET(TIMER2);

    TIMER2->TCSR = TIMER_TCSR_CEN_Msk | TIMER_TCSR_IE_Msk | TIMER_TCSR_MODE_PERIODIC | TIMER_TCSR_TDR_EN_Msk |
                      TIMER_TCSR_PRESCALE(22);
    TIMER2->TCMPR = 10;             //定时时长 timerover us
    NVIC_EnableIRQ(TMR2_IRQn);
        _TIMER_CLEAR_CMP_INT_FLAG(TIMER2);
}

void TMR0_Init(void)
{

    TIMER0->TCSR = TIMER_TCSR_INIT_IE(22);
    TIMER0->TCMPR = 2000; //定时器最小间隔为1us,定时2000,即为间隔2ms一次

    /* 使能TMR0中断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void TMR1_Init(void)
{

    TIMER1->TCSR = TIMER_TCSR_INIT_IE(22);
    TIMER1->TCMPR = 2000; //定时器最小间隔为1us,定时2000,即为间隔2ms一次

    /* 使能TMR0中断 */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
void TMR3_Init(void)
{

    _TIMER_RESET(TIMER3);

     TIMER3->TCMPR = 100000;

     TIMER3->TCSR =  TIMER_TCSR_MODE_CONTINUOUS | TIMER_TCSR_TDR_EN_Msk | TIMER_TCSR_PRESCALE(22);

}

用nulink在线调试后发现,TIMER1 和TIMER3的TCSR值还是上电状态. 而TIMER0 TIMER2,的设置却正常;

查看了bsp自带的timer例程,他4个定时器都用到了.单步调试发现 ,他的各个寄存器都是正常的, 是不是我的写法有问题?

楼主:
自己沙发一下 .解决了. 大意了 原来是timer的时钟没有使能, 所以那些tcsr设置不了
依葫芦画瓢 添入就可以了
    SYSCLK->APBCLK =    SYSCLK_APBCLK_ADC_EN_Msk | SYSCLK_APBCLK_PWM23_EN_Msk | SYSCLK_APBCLK_TMR2_EN_Msk | SYSCLK_APBCLK_TMR0_EN_Msk
                                             | SYSCLK_APBCLK_TMR3_EN_Msk | SYSCLK_APBCLK_TMR1_EN_Msk     | SYSCLK_APBCLK_WDT_EN_Msk;

网友A:
是不是0和1复用呢。。。

楼主:
没有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沙发一下 .解决了. 大意了 原来是timer的时钟没有使能, 所以那些tcsr设置不了
依葫芦画瓢 添入就可以 ...

谢谢楼主的及时分享,效率太高了

楼主:
哈哈. 希望对和我一样 没有正确注意操作要领的朋友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