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vca824压控放大器自激问题

楼主(2015-07-05):
大家好,现在我做一个高速运放的级联,中间级是VCA824,但是VCA824在压控端调到0到+1V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输出波形且固定为100M,在压控端电压在负时,就没有这种现象,不知大家能否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而且是与后级连接后,就会自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是与后级连接后,就会自激。

相位校正啊,二极管的耗尽电容增加了,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下吗?谢谢了。

限制带宽,RF和CF调正,明显是布线的原因及IC内部因素不适合在高带宽和高增益下运行,就会自激。

网友A:
把原理图与板图贴上来比较看得清楚。

网友B:
退耦电容太小了,参考PDF文件吧

网友A:
电源处的退耦电容必须是104,103,102组合,RG处引入一个零点,并一个RC网络来补偿RL产生的极点(不好极点),原厂的应用指南都有说明。

楼主:
是在哪个电阻上并联电容,可以讲讲吗?我不是太明白。谢谢。

RG

网友C:
退耦电容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D:
楼主,我也出现你那样的问题,能教教么?

网友E(2017-08-09):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vca824的vg脚,需要实现-1v到+1v是怎么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