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M0516 的 PWM 位数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5-07-05):
我看手册上说,PWM的位数是16位,频率有几个预分频可选择,但没说频率和位数有关系,那是不是说,不管预分频是多少,PWM的精度永远是16位?
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我现在用的TI单片机C2000系列,PWM的频率和位数是成反比的,设定的频率高,PWM位数就低。

网友A:
这里说的PWM位数是周期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的位数,都是16位的,这个和TI的EPWM模块是一样的都是16位寄存器。输出的PWM频率越高对应的周期寄存器的值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PWM位数是周期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的位数,都是16位的,这个和TI的EPWM模块是一样的都是16位寄存器 ...

谢谢!那是不是说,和TI的单片机一样,如果PWM的频率设置越高,则能获得的PWM占空比精度就越低了?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说,和TI的单片机一样,如果PWM的频率设置越高,则能获得的PWM占空比精度就越低了? ...

是这样的,PWM频率高的时候对应的周期寄存器的值就比较小,对应的比较寄存器的值变化范围也就变小了。新唐的PWM模块和2407、2812的EV模块类似。没有28335这些的EPWM那么设置灵活。

网友C:
写的帖子挺好,很有帮助

网友D:
如果有预分频可以通过调整预分频值来增加PWM的位宽,这样提高PWM的频率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位宽了。

网友E:
预分频可以通过调整预分频值来增加PWM的位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预分频可以通过调整预分频值来增加PWM的位宽,这样提高PWM的频率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位宽了。 ...

手册上是有说预分频,但是“分频”的意思不是降低频率的意思吗?

楼主:
每次要给分都是提示错误,不是我不给分啊——————不知怎么搞的,又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是有说预分频,但是“分频”的意思不是降低频率的意思吗?

我想为了适应你的pwm频率你基本都得降频,但是源频率高,输出频率低,中间你才好选位宽啊,他们之间的差别越大你选择的范围就越宽。

网友F:
精度也跟时钟是有关系的,你要求越精细,肯定就会误差越大。

网友G(2016-08-06):
属于一个动态的范围,看你怎么取值了,只要时钟系统稳定,精度是稳定的。

网友H(2017-07-04):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刚接触新唐芯片,看到PWM这节时心里也就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