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与FPGA怎么通信

楼主(2015-07-05):
我想用GPIO实现并口通信,这样可行吗?我怕用SPI的话会比较不方便,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SPI有几十M波特率吧,  一秒钟能上M字节了。  还不够,上FSM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有几十M波特率吧,  一秒钟能上M字节了。  还不够,上FSMC吧。

没用过FMC,如果用的数据线不多,可以只配置低8位引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过FMC,如果用的数据线不多,可以只配置低8位引脚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