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各位关于DMA和串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05):
之前我用USART传输数据,都要等待上一个数据传输结束才能传输下一个数据,而今天我在使用DMA的时候就不需要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类似的语句来保证上一个数据已经发送完毕,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dma传输时,只有上一个数据传完了才会传下一个数据,这个过程不需人为干预

网友B:
设计DMA的目的就是减少CPU干预,让CPU可以专心做别的事情。如果还要while的话,CPU不就脱不了身?

网友C:
DMA 就是 为了 减轻CPU的工作负担的。用了DMA 再用WHILE 那DMA 就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