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编译出错

楼主(2015-07-05):
我用CW10.3编程,KL25小板。
指示灯正常闪烁,GPIO会用了。
我就想搞个LCD。
结果我添加一个LCD5110.C文件到工程里,就提示出错: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FLASH for project KL25prg ****
C:\Freescale\CW MCU v10.3\gnu\bin\mingw32-make -j6 all
SwComponents/subdir.mk:17: *** missing separator.  Stop.
去掉那个C文件就好了。
怎么回事啊?我头文件,底层驱动都和KL25硬件保持一致了。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makefile里面写的不够全面

网友B:
楼主加了之后,有没有添加相关文件的路径?
另外,强烈建议楼主使用CW10.6,或者KDS.

楼主:
那个路径已经存在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