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5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提问】stm32的定时器有4个通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05):
如题;以前使用51的时候,如果使用一个定时器给外部脉冲计数的话。那就一个定时器,一个输入的通道。这个很好理解了。但是现在stm32的定时器有4个通道,我有点不是很理解,4个通道可以同时工作,但只有一个定时器哦。比方说我一个手拿着一个锤子砸核桃,有一个运输带,来一个核桃我砸一个。。。这个ok,但同时有4条运输带,一下子来了4个核桃我还怎么同时砸啊?最起码得有4个手咯。。这就是我不解的。望版主跟各位大哥帮忙。我是才学没多久,大神莫见笑,谢谢谢谢

网友:
主要是用作PWM

网友A:
那么多通道一般是为了输出多个pwm
还有就是作为捕获输入的时候,有更多io可以选择,方便布线

网友:
四个输入

楼主:
好的,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通道一般是为了输出多个pwm
还有就是作为捕获输入的时候,有更多io可以选择,方便布线 ...

版主您好,那这某一定时器的4个通道的pwm频率可以不相同吗?就是通道1输出一个频率的pwm波,通道2输出另外一个频率的pwm波。还是说这4个通道输出的pwm波都是一样的?我看资料有点看不懂额

楼主:
4个通道都有核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那这某一定时器的4个通道的pwm频率可以不相同吗?就是通道1输出一个频率的pwm波,通道2输出另 ...

不可以的 ,周期值 只能是一个i哦,可以调节占空比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那这某一定时器的4个通道的pwm频率可以不相同吗?就是通道1输出一个频率的pwm波,通道2输出另 ...

频率不同,不行;

共用一个时钟源;

网友D:
不是锤子和传送带的关系,定时器的功能围绕着计数器展开,一个定时器就一个计数器,通道功能依赖于比较器和通道值io控制等.stc51和sst51的高级定时器叫pca.

网友E:
可理解为四个通道,每个通道有输入管脚也有输出管脚,每个通道里有寄存器,配置完了,它自己就干活了

网友F:
可以调节占空比

网友:
一般是为了输出多个pwm

网友G(2016-10-11):
那请问,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可以输出不同相位的pwm波形吗

网友H:
好帖子,之前对定时器的认识仅仅是作为普通计数器使用,

网友I(2017-03-25):
看了楼上诸位的解释,大概应该是这样:每个定时器的时间基准是固定好的了,所以,每个通道的输出pwm频率就是固定的了,但是可以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也就是可以调节输出pwm的占空比。个人愚见

网友J(2017-09-07):
个人感觉四个通道是为了避免端口不够用吧。好多IO口都是共用的,只有一个通道被其他功能占用,你就没法用了。比如说TIME2和TIME5四个通道IO口一模一样,而且这些IO还可以给作为ADC和USMART的输入通道。
个人愚见,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个人感觉四个通道是为了避免端口不够用吧。好多IO口都是共用的,只有一个通道被其他功能占用,你就没法用了 ...

可不是这样的。
IO占用率,用模拟开关、数字开关来切换,轻松解决。

通道多少,可以打个比方:
定时器内核是一块表,通道是用户,
单通道:这块表只能给一个用户用,
多通道:多人共享。

这时大家同步性很高,可以衍生出不少功能,
常见就是多相位PWM,可以精确控制各波形的相位关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可不是这样的。
IO占用率,用模拟开关、数字开关来切换,轻松解决。

谢谢!受教了。
真是个人愚见啊

网友L(2017-10-19):
传送带上,核桃,花生,瓜子,开心果,核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