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替代STC

楼主(2015-07-05):
用笙泉MPC89E52 QFP44替代STC89C52RC QFP44
用STC的在线编程器烧程序,有部分不能烧录,也有个别的烧I/O口,请问各位大虾,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这个无法直接用STC的在线编程器烧程序。

楼主:
只是用一小部分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有些引导码没有烧录好,不然不会有些不行。

网友B:
嗯,I/O口部分如果有问题一直存在,需要进一步查看LZ的原理。

楼主:
哦,如果是引导码没烧录好,只能把芯片从板子上拆下来重烧吗?
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MPC89E52 QFP44 贴片封装重烧引导码,只能是拆下来上U1 writer编程器重烧。

楼主:
OK,我了解了,多谢大家

网友C:
您可以用范例程序检测下IO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D:
需要笙泉芯片的找我,709465485 我是笙泉代理

网友E(2015-12-14):
关键还是得看兼容性了

网友F: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