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P操作具体耗时周期数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15-07-05):
关于IAP操作具体耗时周期数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參考以下表格:
IC Type
Erase Page(512Bytes)
Program(Byte)
Read(Byte)

89 Series
21ms ~ 49ms
100us ~ 300us
30us ~ 71us

82 Series
23ms ~ 41ms
66us ~ 112us
1.8us ~ 7.8us

网友A:
呵呵,复制过来成这样了,竖着看吧,呵呵

楼主:
多谢,只有两个系列的?

网友B:
这应该和代码指令有关吧

楼主:
多谢楼上,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