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正本清源——器件参数和器件原理的关系....

楼主(2015-07-05):
器件原理是基于《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和《器件物理》等基础理论,此外器件的特性还基于材料工艺等技术层面。那么,作为一个器件的使用者是否必须要了解这一系列的知识呢?我们所熟知的那么多器件的常用基本参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教科书中早就告诉了我们:

    作为一个使用者,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器件的参数都是基于“表象”定义的,且可以依照相关定义进行测量的。

楼主:
器件原理(工艺)是器件功能特性的物理(技术)基础,作为使用者无需详细了解器件的这些底层知识。通常,器件设计(制造)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界面,那就是器件数据手册。作为器件的使用者,通常还会对器件在使用层面上建模,虽然所建模型是基于器件的基本物理特性,但却完全有别于器件原理层面的物理模型,它是一个“经济”模型

楼主:
这里,给几个教科书中关于BJT参数的定义:

楼主:
器件参数的定义是“简单”的:

而不是那一堆“复杂”的玩意儿:

网友A:
器件使用者必须熟悉器件的工作原理!这个毋庸置疑。
至于制造工艺,分立件设计者了解即可,集成设计者必须知道大概及基本过程。

大二学生(甚至考研的),熟悉2楼那几个式子,足矣!!对付考试是够了。
但对于实践设计者,远远不够,差的远了。
关于器件参数,有空发几个帖子,参数

网友B:
比如讲讲 ISE?

网友C:
好东西 虽然我不喜欢看公式

网友D:
快赶上大shi了:大shi善于错文别字,这位是算术符号见长,同属奇葩

网友E:
能不能开个实战篇,这些书上好像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开个实战篇,这些书上好像都有。。。。。。

那个嘛,就要去百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开个实战篇,这些书上好像都有。。。。。。

我所发的帖子都是有针对性的,绝不会无缘故地把书上的那点东西复述一遍。

虽然我会引一些书中的内容,但那绝对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字里行间中去找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所发的帖子都是有针对性的,绝不会无缘故地把书上的那点东西复述一遍。

虽然我会引一些书中的内容,但 ...

做好人做到底被,既然你都发了,就告诉我们被,还让我们去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做好人做到底被,既然你都发了,就告诉我们被,还让我们去找啊

他有个外号叫逗13,忽悠不死你才怪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有个外号叫逗13,忽悠不死你才怪呢

大师们都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们都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绕

与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你说的那是校园教授的专长——他们就靠这个为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与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你说的那是校园教授的专长——他们就靠这个为生了 ...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