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7135驱动红色1W LED时VDD接3.3V,灯只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5-07-05):
如题,驱动其他颜色(蓝绿)时,VDD接3.3V可以一直亮,但红色为什么不行呢?
红色LED正常压降是2.45V,绿色压降3.08V,蓝色压降3.37V;三种颜色LED的正极均接5V。
当用线一端接3.3V,用另一端接触一下VDD,红灯就亮一下,再接触一下又亮一下,亮一下之后马上就灭了;此时7135温度不高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也没有规格书,
压差大,IC功率大,烧了?

网友B:
过温保护了。
红色VF最低,IC功耗最大。

网友B:
如果IC没有过温保护功能,那就过温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