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要斜着看才可以看到数据,而且斜着看也不是所有的数据可以看到

楼主(2015-07-05):
用的是3.3V的1602,写入数据时有些斜着可以看到,有些还是黑色的方块,调节对比度没什么效果,第三角的电阻从300换到47k,300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1k只有第一行斜着可以看到字,也是有些字显示不出来,是黑色的方块,其他的电阻基本一个样 ,斜着可以看到两行,有些显示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以造成的。1602是在X宝上买的。

网友A:
调负压试试

楼主:
调负压,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给第三角一个负压值?还有我侧过第三角的电压,接的电阻不同输出的电压从零点几到3.2V之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负压,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给第三角一个负压值?还有我侧过第三角的电压,接的电阻不同输出的电压从零 ...

是不是应该接5V电源的1602,你供电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接5V电源的1602,你供电3.3V?

第一次买的就是5V的,用不了,后来才知道有3.3V的,就买了个3.3V的,可是要斜着看才可以看清,现在接的电阻是5.6K,第三脚的电压0.9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买的就是5V的,用不了,后来才知道有3.3V的,就买了个3.3V的,可是要斜着看才可以看清,现在接的电 ...

应用一个10K 的电位器调节 对比度电压,5V 的1602显示清晰时的电压为0.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一个10K 的电位器调节 对比度电压,5V 的1602显示清晰时的电压为0.8V

我画板子的时候没用电位器,直接给的是0603封装的,可是我用不同大小的电阻都试了下,感觉没什么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画板子的时候没用电位器,直接给的是0603封装的,可是我用不同大小的电阻都试了下,感觉没什么效果 ...

不知道你的电路对不对,电位器两端分别接地和电源,中间接对比度电压端

可以用导线焊接到板子上再焊接到电位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对不对,电位器两端分别接地和电源,中间接对比度电压端

可以用导线焊接到板子上再焊接到 ...

我是第三脚直接经过一个电阻然后接地,身边没有电位器,  不过明天我倒是可以试试,利用两个不同的电阻一端接地一端接电源,,还有就是以前用51的时候5V的1602可以直接经过电阻接地接地,我上图吧,  因为IO口复用,所以加了个74HC245

连接图

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