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在10khz到300khz这个区间,用什么滤波手段好?

楼主(2015-07-05):
我比较青睐有源滤波,但是感觉非常昂贵不好使.以100khz滤波为例,第一级就要求运放带宽要到10M,第二级是十多M,第三级更高了.也就是说,5阶滤波,用的运放要20M的带宽才好使.

网友A:
带通? 参数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通? 参数有没?

主要是低通,低通都要求这么高,带通就更不敢想了.
参数嘛,100khz,滤掉99%的高次谐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低通,低通都要求这么高,带通就更不敢想了.
参数嘛,100khz,滤掉99%的高次谐波. ...

截止频率呢?

楼主:
这么说吧,我要得到100khz的正弦波,失真率小于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我要得到100khz的正弦波,失真率小于1%

五阶无源RC即可。我没有仔细计算,好像四阶就够了。
无源滤波之后幅度当然减小,再放大就是了。

网友C:
只需要滤波出单一频率(比如说100kHz)的话,还是利用LC谐振来选频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阶无源RC即可。我没有仔细计算,好像四阶就够了。
无源滤波之后幅度当然减小,再放大就是了。 ...

请问怎么计算呢?每一阶都会相互影响,目前我只知道一种方法:
估算,然后仿真,然后修改,然后又仿真......大家都是这种操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滤波出单一频率(比如说100kHz)的话,还是利用LC谐振来选频比较好。 ...

用过CLC滤波,电容和电感都不好选,而且二者误差都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计算呢?每一阶都会相互影响,目前我只知道一种方法:
估算,然后仿真,然后修改,然后又仿真......大 ...

你的这种方法可行。
事实上,仿真就是让计算机替你计算。
只要仿真结果二次谐波频率处衰减足够大,能够满足你的1%要求就可以了,更高次谐波不必考虑,因为更高次谐波衰减必定更大。
为简单起见,各R和各C可以取同一数值。这样虽不是最优,但只要满足你的1%要求就算问题解决。

7楼qzlbwang说“只需要滤波出单一频率(比如说100kHz)的话,还是利用LC谐振来选频比较好”。这从原理上是对的。只要LC回路Q值较高,别说1%,0.1%也不在话下。但体积可能较大,工艺稍复杂。过去收音机电视机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D:
   楼主青睐有源滤波,有没有发现在BG参数的选择有问题,先用高要求选择,然后再用RC
将电路带宽降下来。如果按照100Khz选择BG,让贱价的运放块也成一阶滤波,岂不是更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青睐有源滤波,有没有发现在BG参数的选择有问题,先用高要求选择,然后再用RC
将电路带宽降下来。如 ...

因为我不太会计算,而且相当繁琐.最要命的是看书看得云里雾里的,多谢提醒,再找找别的书看看能不能理解好.
我一直以为软件出来的基本就应该是最优的了,谁知道出来的运放参数吓我一跳(用TI的那个滤波器设计软件)
再次感谢指教和提醒.

网友D:
这样计算BG不是你的问题,网上很多是这么说的》

网友E:
不懂,不过有个疑问:你需要的是10kHZ到300KHZ,怎么你的带宽比这个的区间还要大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过CLC滤波,电容和电感都不好选,而且二者误差都大

LC谐振选频与CLC滤波不是一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