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用const修饰结构体数组问题

楼主(2015-07-06):
我现在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_X_STRUCT;

然后  const _X_STRUCT   kk[]={
     {5,6},
     {7,8},
};

问题:为什么这样初始化,keil 会提示incompatible呢,我想初始化结构体到RO区。应该要怎么做呢

网友A:
可以的啊。

楼主:
你试过?可以???我的不行,keil

网友A:
试过了,无报警,无错误。

网友B:
我也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楼主:
个人粗心导致,在.h里面没有做const声明出现了错误。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