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下就开,再按一下就关的开关有没有现成品?

楼主(2015-07-06):
当然,我说的是不带锁的开关。

网友A:
不带锁,又按一下开按一下关的,确实没有见过,如果有的话,不能用机械方式锁住,也是用电子方式锁住的。

网友B:
楼主在说万用表的开关吗?;P

网友C:
搜一下单按键开关电路应该有好多

网友D:
硬件软件化可以实现(一键二用)。

网友E:
好奇怪的逻辑。。

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这样的描述,开、关两个状态都是锁定的。。怎么会不带锁??
如果你是指机械锁定。。有区别??只不过是构成方式不同而已。。状态锁定是必然的。

网友F:
电灯的灯口。

网友G:
电子自锁开关,当然有成品。

网友H:
用555做个双稳态电路,应该也算

网友:
触发器稳态电路

网友I:
不用锁的自锁开关,这个世界上有吗?
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要用个锁呀

网友J:
想实现此功能不一定非要在开关上下功夫,在硬件电路上可以实现的。

网友J:
就用个普通的开关即可。

网友K:
应该说的是单键开关电路吧。没成品应该要自己画的。。

网友L:
这个可以有
去淘宝搜下 四档按钮开关。。实际上我也没用过,说是二开二关,有3个脚,1 2 c,设初始是关的,按一下1c接通,按一下断开,再按一下2c接通,再按一下,断开。。所以只有将12脚连在一起就是一开一关了。。理论上是可以有2个脚一开一关的,这个要自己去找了(这个其实是猜的,你可以整一个试一下,不过我用了这种的3档开关,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开关实际上当然是带锁的,但是因为每次按下再弹起后高度是一样的,给人的感觉是不带锁。

还有就是轻触开关+电路实现。。

网友M:
有的,我这就有,汽车上面开关有很多

网友N:
D触发器可以实现

更准确说,应该是T触发器。当然可由D触发器构成。

网友O:
还不带锁,这是啥意思

网友P(2017-01-23):
各位大师,我想问一下怎么能通过一个开关同时让两把门锁实现上锁和开锁功能,求详细教程或者哪里有卖的。

网友Q:
电灯的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