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可控ADC采样设置

楼主(2015-07-06):
我们在使用F4的ADC功能是遇到如下问题:
   1.我们使用ADC进行外部数据采集,启用ADC的DMA功能。
   2.我们期望ADC的频率可控,采用TIM8作为ADC的触发,进行操作。
   3.现在遇到如下问题:
      当开启ADC、DMA和TIM8后,设备能够正确采样,但当我停止TIM8时,ADC和DMA并没有停止,还在不停的采集数据,TIM8没法控制ADC的采样。

初始化程序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xSemaphoreDataRdyIRQ = xSemaphoreCreateBinary ();
  /* Create the queues used to hold Rx/Tx characters. */

  if (xSemaphoreDataRdyIRQ == NULL)
    {
      Error_Handler ();
    }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ADCx_CHANNEL_GPIO_CLK_ENABLE();
  /* ADC3 Periph clock enable */
  ADCx_CLK_ENABLE();
  /* Enable DMA2 clock */
  _DMAx_CLK_ENABLE()
  ;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ADC3 Channel8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ADCx_CHANNEL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 (ADCx_CHANNE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3- Configure the DMA streams ##########################################*/
  /* Set the parameters to be configured */
  rxDmaHandle.Instance =ADCx_DMA_STREAM;

  rxDmaHandle.Init.Channel = ADCx_DMA_CHANNEL;
  rxDma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rxDma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rxDma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rxDma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rxDma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rxDmaHandle.Init.Mode = DMA_CIRCULAR;
  rxDma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rxDmaHandle.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rxDma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HALFFULL;
  rxDmaHandle.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rxDmaHandle.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HAL_DMA_Init (&rxDmaHandle);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the ADC handle */
  __HAL_LINKDMA(&rxHwAdc, DMA_Handle, rxDmaHandle);

  /*##-4- Configure the NVIC for DMA #########################################*/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 (ADCx_DMA_IRQn, 2, 2);
  HAL_NVIC_EnableIRQ (ADCx_DMA_IRQn);

  /*##-1- Configure the ADC peripheral #######################################*/
  rxHwAdc.Instance = ADCx;

  rxHw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2;
  rxHwAdc.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rxHwAdc.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rxHw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rxHw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rxHwAdc.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rxHwAdc.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rxHw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8_TRGO;
  rxHw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rxHwAdc.Init.NbrOfConversion = 1;
  rxHwAdc.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rxHwAdc.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EQ_CONV;

  if (HAL_ADC_Init (&rxHwAdc)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2- Configure ADC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x_CHANNEL;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sConfig.Offset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 (&rxHwAdc, &sConfig) != HAL_OK)
    {
      /* Channel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if USE_RING_BUFF
  ringBufferInit (&adcBufRing);
#endif

  /*TIMER  Trigger*/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__HAL_RCC_TIM8_CLK_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8  APB2*/
    adcTriggerTm.Instance = TIM8;

    adcTriggerTm.Init.Period = P0_ADC_RATE;
    adcTriggerTm.Init.Prescaler = PSC_REG_ADCT-1;
    adcTriggerTm.Init.ClockDivision = 0;
    adcTriggerTm.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adcTriggerTm.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HAL_TIM_Base_Init(&adcTriggerTm) != HAL_OK)
    {
      /* TIM8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TIM8 TRGO selection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adcTriggerTm, &sMasterConfig) != HAL_OK)
    {
      /* TIM8 TRGO selec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网友A:
我感觉ST的ADC不太好用

楼主:
ADC以前都是高速数据搬移,现在要做1KHz以下的信号采集,就用TIM8去控制,结果发现TIM8根本不管事,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