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IR功率驱动芯片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波形不一致问题

楼主:
IR2233外围电路如图1所示,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如图2所示,上面是A相上桥臂输出波形,下面是对应输入波形。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2015-07-06):
引用 网友A:
MOS管有问题我帮您解决

额,mos管是什么问题呢?也没有烧坏什么的,请指点一二:D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mos管是什么问题呢?也没有烧坏什么的,请指点一二

对了,有一点要说明:我的母线上面没有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下你的QQ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