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我的可控硅发热呢?

楼主(2015-07-06):
我想做一个可控硅交流电机调速产品,200V、3000W。用的可控硅是BTA41(600V、40A),还加了一个散热片,结果都很热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3kW单相电机,电流大约20A。你的晶闸管耗散功率多大计算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kW单相电机,电流大约20A。你的晶闸管耗散功率多大计算过么?

3000W的电机也就15A不到的电流啊。还有一个,我看BTA41的功耗只有门极功耗,是1W,显然不是,因为我带300W的负载都不发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00W的电机也就15A不到的电流啊。还有一个,我看BTA41的功耗只有门极功耗,是1W,显然不是,因为我带300 ...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Y5MDY0fDE2YjllNTg2fDE3NTk1OTY4MTR8MHw%3D
如果如附件中用单片机来控制我电机的转速,会不会不会发热呢?

网友B:
连最基本的欧姆定律都没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0W的电机也就15A不到的电流啊。还有一个,我看BTA41的功耗只有门极功耗,是1W,显然不是,因为我带300 ...

首帖你自己说的是“200V、3000W”。3000W200V的电阻电流恰是15A。
但你是电动机,怎么可能“3000W的电机也就15A不到的电流啊”?功率因数是多少?

6楼说“连最基本的欧姆定律都没搞明白”,没有说错。

正是BTA41的datasheet的部分,好好看看,再复习复习什么是电压。

HWM
这才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网友C:
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积分)

网友D:
要算下在管子上的损耗;
300W换成3KW负载,损耗提高了10倍了;

增加散热块看看;

网友E:
发热是会的啦,关键看你散热片有多大?

网友F:
散热片要能散掉可控硅的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如果是过零导通开关损耗可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帖你自己说的是“200V、3000W”。3000W200V的电阻电流恰是15A。
但你是电动机,怎么可能“3000W的电机 ...

写错了,是220V,3000W。中国哪有200V的交流电啊。

网友G:
220与200这对计算功率耗散影响不大,大家也不是从此点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错了,是220V,3000W。中国哪有200V的交流电啊。

写错,也是你自己写错的。

如14楼Lgz2006所说,220V和200V对计算功耗影响不大。
根本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是会的啦,关键看你散热片有多大?

用的50mm*45mm的铝散热片。

网友H:
这个可控硅,导通后的最大压降,估计是0.85V左右吧,平均电流算10A,也就有8.5W了,你的散热片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帖你自己说的是“200V、3000W”。3000W200V的电阻电流恰是15A。
但你是电动机,怎么可能“3000W的电机 ...

电压是220V写错成200V了。

如果按导通电压是1.55V算,电流按15A,可不可以近似地认为功耗为25W?因为要精确地算功耗很麻烦的,很多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是220V写错成200V了。

如果按导通电压是1.55V算,电流按15A,可不可以近似地认为功耗为25W?因为要 ...

我已经把该型号晶闸管压降曲线贴出来了。自己看吧。

网友G:
确实精确计算功耗很麻烦,也没必要——不可能精确设计耗散,只要加些余量就好
例如电流按30安计也吃不了亏

网友I:
通常,器件设计(制造)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界面,那就是器件数据手册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993162-1-1.html

网友I:
可惜,有人就只看到了“算术”了。

其实,《语文》更重要!

网友J:
就这么大点散热器?散热要考虑热阻,面积要大,散热途径通畅,必要时风冷、水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算下在管子上的损耗;
300W换成3KW负载,损耗提高了10倍了;

不只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