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放大电路是怎么放大的,差分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28):
帮你贴上图吧

楼主:
额,帮我解答下更好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常规意义的放大电路.
R1,R2 是偏置电路. OPA2376 工作在比较器模式, 当 R8 有非0 电压脉冲出来, 比较器动作. 输出信号.
C2,C3,R3 的网络通过正反馈, 可以进一步加快比较器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常规意义的放大电路.
R1,R2 是偏置电路. OPA2376 工作在比较器模式, 当 R8 有非0 电压脉冲出来 ...

比较器的话那运放输出就只有一个电平信号吧,实际输出是有基准电平的脉冲,而且调节C2,C3,R3脉冲的幅值都会有变化

网友A:
你的图是怎么来的,是实物描出来的吗,觉得不符合常理,2脚再没接什么吗,C2是接3脚还是2脚,总觉得图怪怪的,最好在检查图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是怎么来的,是实物描出来的吗,觉得不符合常理,2脚再没接什么吗,C2是接3脚还是2脚,总觉得图怪怪 ...

额,好吧,由于我的不认真,2脚确实还连了一个地方

网友A:
画好图,截图保存JPG格式,在编辑里面选择插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好图,截图保存JPG格式,在编辑里面选择插入图片,。。。

楼上我已经插入图片了,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插入图片后你能看到的,怎么看不到,点击{表情,图片,附件。。。}中的图片,弹出“选择上传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图片后你能看到的,怎么看不到,点击{表情,图片,附件。。。}中的图片,弹出“选择上传文件”。。。 ...

再传一次

网友A:
这是个典型的I-V转换电路,PIN是光电池,光电池的短路电流 "I" 和光通量成正比,去掉C1和C2看,输出电压V=I*R1,电容C1和C2滤毛刺。R2和R3构成单电源运放的工作点,有一点直流电平就行,光电池的极性一定,输出是正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典型的I-V转换电路,PIN是光电池,光电池的短路电流 "I" 和光通量成正比,去掉C1和C2看,输出电压V=I ...

就是说没有放大作用,C1,C2对于输出的波形的幅值有影响,有C1输出是正半轴一个尖脉冲,没有C1时还有负半轴不止一个波形

网友A:
对于脉冲来说,电容的影响比较大,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电容大小。
对于I-V转换来说,说放大器没有放大作用的说法不对,不用这个I-V转换,怎么把近乎0电压的电流输出转换为有驱动能力的电压输出,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