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24V降5V用什么芯片比较好?输出200ma以上

楼主(2015-07-06):
如题  24V降压到5V  需要降2次么  还是一次直降

网友A:
LM7805
大功率可以用LM2576
等等

网友B:
7805就足够了。。

网友C:
看电流 电流大的话7805发热大些

网友D:
最大电流是多少?没上限的话没得选

网友E:
一楼和二楼是没搞过硬件的吧,7805,最小自身功耗=19*0.2W,根本扛不住,肯定会烧,加散热片都没用。用DCDC吧

网友F:
最好采用DCDC进行降压。

网友G:
怎么保证输出200ma以上呢

网友H:
多级可以解决,看下功率和温升

网友:
效率  面积   成本?

网友I:
L7805 TO3封装加散热片有机会。
或者直接用DCDC

网友J:
dcdc模块,选个小功率的就可以了,用7805够呛,能烧烤了

网友K:
看你对电源质量、成本、PCB面积的要求了, MC34063  LM2576 LM2596 TPS54231,很多的,你可以上TI官网选下。

网友L:
支持6楼,7805肯定会爆掉滴

网友M:
楼主看我前一阵发的帖子~;P刚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的板子也都做出来,除了XL7005方案纹波大一些,没有任何其它问题

网友N:
2596,MC34063,最好选DCDC的芯片;

网友O:
MPS2359
不过最高输入电压也就24V了
其他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P:
LTM8025    凌特的电源做的比较好

网友Q:
试用下TI的webench吧,不错的。

网友R:
不建议使用7805之类,可以考虑2576

网友S:
DC-DC吧,否则发热过大。

网友T:
要求太单一,没有办法给建议啊。

网友U:
金升阳的DC-DC吧~

网友V:
使用dcdc的方案,ldo肯定会发烫的,到时候不是烧坏就是输出不稳定。

网友W:
200ma  2596性价比高 34063最便宜

网友X:
“24V降5V用什么芯片比较好?输出200ma以上”。楼主的问题相当相当相当的不严密!输出200ma以上,你需要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呢?应该有个交代啊!否则群友们是好难回复的哦。
7805具有多种细分的规格型号(不同芯片和封装形式),电参数与极限参数各不相同。比如TO92封装的78L05输出电流仅0.1A,单从题面上看,这款规格是完全不可取的!7805中的某些规格或许能符合要求,关键得看你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了!自带散热片的TO220塑封三端稳压器件电参数可有1A/15W、2A/15W的规格,24V降5V应用时管压降24-5=19V,在严格配用合理的散热器条件下完全能适用于750ma以下的输出要求。

网友X:
须注意:温升高,散热器大,是采用7805的不足之处!

网友Y:
这种电流,再加上这种压差,就不要再考虑线性稳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楼和二楼是没搞过硬件的吧,7805,最小自身功耗=19*0.2W,根本扛不住,肯定会烧,加散热片都没用。用DCDC ...

7805的规格多的是,200ma没什么问题,就是发热大点。
你连规格都没清楚,我看没搞过硬件的是你吧

网友Z:
200mA,24V->5V,要是用7805将是杯具。
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看我前一阵发的帖子~刚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的板子也都做出来,除了XL7005方案纹波大一些,没有任何 ...

好的  谢谢

楼主:
我降压下来是给无线模块供电的   纹波大   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24V降5V用什么芯片比较好?输出200ma以上”。楼主的问题相当相当相当的不严密!输出200ma以上,你需要的 ...

最大不超过 300ma

网友AA:
根据我的经验,建议2576或2596,最多加1小散热片(试一下不加行不),根据手册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78系列功耗较高,要加大散热片

网友X:
多级降压的好处是有效降低器件管耗

网友AB:
凌特,矽力杰

网友(2015-08-23):
推荐使用宽电压输入DC-DC转换模块试试(如PI-05V-B4等型号),这个输入电压很宽(13V~380Vdc)、体积小、功耗低、发热小。

网友AC:
MC34063,MPS2359这种芯片应该很多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一楼和二楼是没搞过硬件的吧,7805,最小自身功耗=19*0.2W,根本扛不住,肯定会烧,加散热片都没用。用DCDC ...

的确这样,我们改用DCDC了

网友:
7805是扯淡,线性稳压都是散热降压的,必然开关稳压,用DCDC LDO啥的吧。线性稳压功率啥的大得吓人

网友AE:
一口吃掉19V×200ma
这是线性芯片无法忍受的。。

网友AF:
用2576或2596,再加小散热片,不行就多级降

网友AG:
这个要看你的要求:成本、PCB面积、效率、输出纹波。通常而言,buck是较为普遍的方案。具体的话,34063、MP2451都能满足要求。如果要纹波小点,那就buck+LDO的方案。buck用上面的就行,LDO用7533。

网友X:
引用 网友AE:
一口吃掉19V×200ma
这是线性芯片无法忍受的。。

谈何“无法忍受”?!19V×200ma 不过3.8W,只需加合适的散热器,TO220封装的LM7805完全能胜任单管直降,唯耗能高些、发热高些罢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E:
一楼和二楼是没搞过硬件的吧,7805,最小自身功耗=19*0.2W,根本扛不住,肯定会烧,加散热片都没用。用DCDC ...

“根本扛不住,肯定会烧,加散热片都没用”——说明言者缺乏真正的动手能力!19V×200ma 不过3.8W,只需严格加用合适的散热器,TO220封装的LM7805完全能胜任单管直降,与DC-DC相比唯耗能高些、发热高些罢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X:
谈何“无法忍受”?!19V×200ma 不过3.8W,只需加合适的散热器,TO220封装的LM7805完全能胜任单管直降, ...

散热片不是万能的,你可以淘宝一下24V转5V模块,成本绝对比一个片子加散热片便宜,完全不用考虑散热

网友AH:
LM2575,mc34063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