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cortex-m0之RS485通讯

楼主(2015-07-06):
如果大家用的新唐的板子的话,而又要用485通讯功能,一定会去参考自带的UART_DEMO示例程序。新唐的实例程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就是寄存器版本的,一种叫做API版本的。如果用API写程序的同仁们,一定会非常欣慰,因为这个示例程序就是485的,只要改改就行了,而用寄存器版本写程序的一定非常苦恼(笔者就是一直用寄存器版本的写程序),因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UART通讯功能,很多人会想着看看API的版本的,慢慢翻译成寄存器版本的,但是两者有些区别,经过这两天的深入,我已经把API版本改成了寄存器版本,改的是面目全非,因为我的初始化代码几乎和API的版本的一样,但是它能运行出结果,而我不行,这如何不叫人纠结呢?  在新唐的两个版本中,有这样两个区别,大家需要注意的:
  1.   API版本中,用的UART时钟是内部的22MHZ的晶振,大家一定看到了算晶振的波特率的函数,所以没有深入看,只知道可以得出自己想要的晶振就可以了(一般用9600的波特率),而寄存器版本中用的还是外部的12MHZ晶振
  2.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也是我纠结了3个星期终于发现了,也是我的问题所在的,就是API版本中,配置了管脚为RTS0功能,而寄存器版本中没有,所以即使后面初始化和API非常相似,也出不来结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RTS0功能就是自动方向控制,是485中用来控制收发的)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485通讯来说,基本就可以平坦大道了,但是这样说也许很空虚,下面附上485的电路图和485初始化的寄存器版本的代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只是新唐Cortex-M0的代码,如果不是这个芯片的可以看看步骤,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下图就是RS85通讯的电路图:

下面是代码部分:

    #define UARTClkSource_in22MHZ   (CLKSEL1 = ((CLKSEL1 & (~UART_CLK)) | UART_22M))
#define UART0_Clock_EN    APBCLK |= UART0_CLKEN   // Enable UART0 clock
    void UART_Init(void)
    {
        /* Step 1. GPIO initial */
        P3_MFP &= ~(P31_TXD0 | P30_RXD0);
        P3_MFP |= (TXD0 | RXD0);            //P3.0 --> UART0 RX
                                //P3.1 --> UART0 TX

        P0_MFP &= ~(P03_AD3_RTS0 | P02_AD2_CTS0);
        P0_MFP |= (RTS0 | CTS0);            //P0.3---->RTS0自动方向控制
                                        //这里就是配置的地方,笔者就是这里错了,导致了3个星期没有出来,
        /* Step 2. Enable and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
        UART0_Clock_EN;         //UART Clock Enable, APBCLK[16]:1
      //UARTClkSource_ex12MHZ;  //UART Clock is ext12MHz, CLKSEL1[25,24]: 00
        UARTClkSource_in22MHZ;  //使用内部22MHZ晶振
        CLKDIV &= ~(15<<8);   //UART Clock DIV Number = 0;

        /* Step 3. Select Operation mode */
        IPRSTC2 |= UART0_RST;   //Reset UART0
        IPRSTC2 &= ~UART0_RST;  //Reset end
        UA0_FCR |= TX_RST;      //Tx FIFO Reset
        UA0_FCR |= RX_RST;      //Rx FIFO Reset
        UA0_FCR |= RFITL_1;     //设置为1个字节触发中断

        UA0_LCR &= (~SPE);
        UA0_LCR &= (~EPE);
        UA0_LCR &= (~PBE);      //Parity Bit Disable  校验禁止

        UA0_LCR &= ~WLS;
        UA0_LCR |= WL_8BIT;     //8 bits Data Length  8位长度
        UA0_LCR &= NSB_ONE;     //1 stop bit          1位停止位

        /* Step 4. Set BaudRate to 115200*/
        //UA0_BAUD |= DIV_X_EN;   //Mode2:DIV_X_EN = 1
        //UA0_BAUD |= DIV_X_ONE;  //Mode2:DIV_X_ONE =1
      //上面是使用12M晶振的波特率设置
    UA0_BAUD &= (~(1<<29));       //    UA0_BAUD |= (1<< 29);   //Mode2:DIV_X_EN = 1
    UA0_BAUD &= (~(1<< 28));          //    UA0_BAUD |= (1<< 28);  //Mode2:DIV_X_ONE =1
UA0_BAUD |= ( 22118400UL / 9600/16  -2);
/UA0_BAUD |= ((11059200 / 115200) -2); //Set BaudRate to 115200;
>void initRS485(void)
{
UA0_FUN_SEL = RS485_EN;        //设置为485功能
UA0_FCR |= (RX_DIS);           //禁止接收器接受</p><p> UA0_RS485_CSR |= RS485_NMM;    //设置为485普通操作模式
UA0_RS485_CSR |= RS485_AUD;    //设置为控制自动方向模式</p><p> </p><p> /* 开启UART0中断 */
UA0_IER |= RDA_IEN;           //开启可接受数据中断和
UA0_IER |= RLS_IEN;           //接收器上中断状态使能,是一个错误中断,见M0手册</p><p> NVIC_ISER |= UART0_INT;
// NVIC_IPR3 |= UART0_PRI0;      //设置优先级为3(最小优先级)
}
void initRS485(void)
{
    UA0_FUN_SEL = RS485_EN;                 //设置为485功能
    UA0_FCR |= (RX_DIS);                    //禁止接收器接受

    UA0_RS485_CSR |= RS485_NMM;             //设置为485普通操作模式
    UA0_RS485_CSR |= RS485_AUD;             //设置为控制自动方向模式

//  UA0_IER |= AUTO_RTS_EN;
//  UA0_FCR  |= RTS_TRI_4;
//  UA0_MCR |= (LEV_RTS_H);                 //设置RTS为1,使能485驱动器

    /* 开启UART0中断 */
    UA0_IER |= RDA_IEN;                     //开启可接受数据中断和
    UA0_IER |= RLS_IEN;                     //接收器上中断状态使能

    NVIC_ISER |= UART0_INT;
//  NVIC_IPR3 |= UART0_PRI0;                //设置优先级为3(最小优先级)
}

网友A:
非常详细的资料,谢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B:
这个资料给的够详细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API版本中,用的UART时钟是内部的22MHZ的晶振,大家一定看到了算晶振的波特率的函数,所以没有深入看,只知道可以得出自己想要的晶振就可以了(一般用9600的波特率),而寄存器版本中用的还是外部的12MHZ晶振
楼主研究的真仔细啊。

网友D:
我喜欢自己用io切换485 .或者设置一个三极管 搞成自动切换. 这样也无所谓485模式了.

网友E: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也是我纠结了3个星期终于发现了,也是我的问题所在的,就是API版本中,配置了管脚为RTS0功能,而寄存器版本中没有,所以即使后面初始化和API非常相似,也出不来结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RTS0功能就是自动方向控制,是485中用来控制收发的)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485通讯来说,基本就可以平坦大道了,但是这样说也许很空虚,下面附上485的电路图和485初始化的寄存器版本的代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只是新唐Cortex-M0的代码,如果不是这个芯片的可以看看步骤,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楼主研究的真透彻

楼主:
楼主确实看的很详细,一般人注意不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