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方案】+ msp430f1611电容参数测量仪

楼主:
整体思路是利用74ls123单稳态触发器电路   实现电容容值的精确测量
相对基于ne555的电容测量仪   提高了测量精度

使用电容和电阻控制74ls123的触发电平

芯片手册     触发的脉宽 Tw与电容电阻的关系

整体硬件原理图

利用Ti低导通电阻的模拟开关Ts5a3159 选择不同阻值来测量不同的电容
74ls123输出端接msp430f1611   TA的脉宽捕获      测出的脉宽时间Tw
通过测量几个精确定标后的电容测出系数K     即可得到电容与Tw的线性关系。

经实际测量  1000pf以内    精度在2%以内50uf以内  精度4%以内

特别适合小电容    什么几pF  几十pF的电容测的非常准     大了反而不是太稳定

楼主(2015-07-06):
程序部分    使用1602显示
Timer B捕获Tw脉宽
以及时钟分频设置

网友A:
我用msp430用的挺好,芯片好

网友B:
通过测量几个精确定标后的电容测出系数,不错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测量几个精确定标后的电容测出系数,不错的方案

唉   自己做的话就是高精度的RLC电桥不好找。。。
其实就是去年我们省电设省赛的题  还好主办方提供了

网友C:
充放电的测量速度比较慢,

网友D:
各位有没有快速测量电容和电感的方法?精度可以适当降低。

网友E:
这种方法是基于什么原理

网友F:
msp430f1611还没用过哦,这个芯片功能怎么样啊

网友G:
为什么会容值越大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会容值越大误差越大

芯片资料给出的公式说明了公式的前提是要在1000pf以内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只是实际测量电容大了之后    产生的脉宽值和电容值就不是线性的了  更换电阻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msp430f1611还没用过哦,这个芯片功能怎么样啊

貌似是430f1系列最贵的。。。RAM最大(10K)的一款  flash48k      蛮好的   该有的外设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法是基于什么原理

原理是单稳态触发器输出脉冲的宽度取决于外接的RxCx时间常数值。
因为对于有定时器捕获功能的mcu来说  脉宽比较好测量
利用这一性能  给定已知阻值的电阻Rx   测量输出脉宽  就可以算出Cx

网友H:
利用Ti低导通电阻的模拟开关Ts5a3159 选择不同阻值来测量不同的电容74ls123输出端接msp430f1611,  TA的脉宽捕获 测出的脉宽时间Tw
通过测量几个精确定标后的电容测出系数K ,即可得到电容与Tw的线性关系。

网友I:
单稳态触发器输出脉冲的宽度取决于外接的RxCx时间常数值。
这个思路倒是可以学习借鉴

网友J(2016-07-28):
今天只是找一下资料
明天再来好好学习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