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功耗不稳定

楼主(2015-07-06):
使用STM8L152C6做产品,休眠模式下,有的板子是稳定的,10ua之内的电流,但是有的板子就是100ua左右跳动,高的时候甚至达到几个ma

外设几乎没有了,差不多就一个单片机了。
没有使用的IO全输出低

网友A:
焊接情况和pcb质量怎么样?
有时候硬件问题也很容易导致功耗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情况和pcb质量怎么样?
有时候硬件问题也很容易导致功耗升高

版主,请问PCB设计时,哪些因素会影响功耗。
因为有的板子稳定,有1/10左右的不稳定,搞得很头疼
的确是自己手工焊接的

网友B:
把板子洗干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请问PCB设计时,哪些因素会影响功耗。
因为有的板子稳定,有1/10左右的不稳定,搞得很头疼
的确是 ...

不是设计,有些pcb制作质量有问题。还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设计,有些pcb制作质量有问题。还有焊接

今天上午,把那个不稳定的板子,换上以前好使的单片机,结果还是不行
前后尝试了两次,分别把以前好使的单片机,焊接到不稳定的板子上,结果都是不稳定
其中有一个单片机,烧写之后,稳定了那么几秒钟,结果马上就跳变了
难道真的是板子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布线的设计问题啊
还是PCB生产的问题
请各位指教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把那个不稳定的板子,换上以前好使的单片机,结果还是不行
前后尝试了两次,分别把以前好使的 ...

不奇怪啊。先用洗板水把焊接的残留物洗干净,用放大镜检查焊接情况看有没有焊接问题(锡球、搭焊等等)。如果这些都没问题,很有可能就是pcb的制作问题了。

楼主:
把坏板子上的芯片拆下来,焊接到上一批PCB上,结果是稳定的,暂时可以定位到这一批的PCB上面,不知道是生产的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感觉生产的问题概率大一些,因为有些空焊盘,有时会有1V-2V的电压,而且上拉的引脚有时拉不上去,保持在0.1-0.2V之间,都是奇怪的现象

网友C:
先看看焊接情况,再怀疑PCB, 最后再怀疑芯片。 前2者占95%的概率。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把某些器件焊反了

网友E:
洗板水洗洗,可能有杂质残留

网友F:
看样子, 跟 PCB 板的影响很大.  不过我们从设计的角度来找自己的原因. 如果不是线路间短路(这个问题应该容易查出来), 其他的弱漏电, 软件上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 特别关注唤醒脚, 避免误触发唤醒, 将不用的输出改为输入也能降低漏电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 跟 PCB 板的影响很大.  不过我们从设计的角度来找自己的原因. 如果不是线路间短路(这个问题应该容 ...

多谢回复

我们观察发现更深层得问题

在几乎裸板上,只有单片机和晶振,电容,复位引脚电容

程序IO全输出低,功耗达到手册的360na,但是只把PC2和PE2更改为上拉输入,开始是稳定的,后来功率就跳变了,变成一百多ua,这种现象不只在一批板子上出现了,而且一旦出现,测试PE2引脚,发现PE2被拉下来了,大概0.1-0.2V,有时又是1-2V。

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G:
"因为有些空焊盘,有时会有1V-2V的电压,而且上拉的引脚有时拉不上去,保持在0.1-0.2V之间"

感觉不是PCB的问题,就是楼主GPIO进入Sleep前I/O配置模式的选择问题。
我这对于悬空的GPIO,sleep前,全部初始化为PP模式,输出高电平;如果外接下拉电阻,输出模式,低电平。
你可以多试几种模式,会发现功耗还是会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有些空焊盘,有时会有1V-2V的电压,而且上拉的引脚有时拉不上去,保持在0.1-0.2V之间"

感觉不是PCB的 ...

我正在反复测试,感觉很有新发现,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那样,要么是我买到翻新不稳定的芯片,要么就是芯片有bug,暂时可以很确定的是,只要有内部上拉输入,halt功耗就不稳定,而且是测试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偶尔出现的

很确认电路和程序,都是基本的

网友G:
输入本就不是睡觉的时候GPIO最适合的模式,除非是诸如weakup端口,去网上找找别人的帖子,看看别家低功耗下如何降低功耗IO会怎么做,你会有发现的。

网友H:
看看外部上拉,ST单片机有3,3V的,有的GPIO是容忍5V上拉的,特别是“FT”标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焊接情况,再怀疑PCB, 最后再怀疑芯片。 前2者占95%的概率。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把某些器件焊反了

这个倒是可以排除的,就一个单片机,晶振,三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外部上拉,ST单片机有3,3V的,有的GPIO是容忍5V上拉的,特别是“FT”标示的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本就不是睡觉的时候GPIO最适合的模式,除非是诸如weakup端口,去网上找找别人的帖子,看看别家低功耗下 ...

谢谢,我再多了解一下,也同时做着测试
有新发现,会更新
经验丰富的人就随便看看
如果有人没遇到的话,就当增加点信息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输入本就不是睡觉的时候GPIO最适合的模式,除非是诸如weakup端口,去网上找找别人的帖子,看看别家低功耗下 ...

对头,设成输入就是不定时炸*

网友J:
检查有没有悬浮的输入端口,未用的端口全部输出0或者1,不要设置成输入,需要休眠时输入的,开启上下拉。你用手在板子上晃一下,如果电流发生变化,多半都是悬浮输入端口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头,设成输入就是不定时炸*

可是总得有外部唤醒啊

我不用SPI或者串口什么的唤醒,所以总得有个IO被设置为输入唤醒

莫非不能使用外部IO唤醒HALt?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有没有悬浮的输入端口,未用的端口全部输出0或者1,不要设置成输入,需要休眠时输入的,开启上下拉。你 ...

你好,悬浮输入带来的变化,大概20ua之内,我已经设置好输出,只留一个输入IO用来外部中断唤醒HA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