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 BLE无线模块兼容性

楼主(2015-07-06):
请问下PSoC4 BLE其中的无线模块能否单独拿出来使用,和PSoC5平台兼容,如果不行,那PSoC5 的话用哪些无线模块产品比较好

网友A:
不行!
PSoC 4 BLE但是模拟能力不如PSoC 5,数字能力还不错。如果你的应用不是大量的模拟,那么PSoC 4 BLE就可以了啊。
你需要什么功能在PSoC 4 BLE上找不到?

网友B:
这个难度不小吧,怎么个单独法呢,那是硬件做死的啊

网友C:
这不行吧,用两个芯片?

网友D(2015-08-06):
PSOC 4BLE的无线模块是做在芯片内部的,不能拿出来单独用。如果不行可以考虑用两片子。直接用PSOC4 BLE 不能满足开发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