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如何解决printf从串口打印输出

楼主(2015-07-06):
使用KDS PE 工具编写mK22f120m程序时,用MQX Lite系统,发现printf函数无法从串口打印输出,哪位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怎么从定向为串口打印输出?printf()函数是如何调用串口底层驱动的呢?打开stdio.h头文件,又跟踪不到是怎么调用的。为表述更清楚一些,上一些图片看看,附加console模块,PE生成的代码。调试的时候,单步到任务函数内printf()函数时,执行单步,就出现“No source available for "std.isra.0() at 0x40b0" "的提示。自己做的板子,没有使用官方的开发板。芯片是mk22fx512vlh12。使用J-Link调试工具SWD模式。

现在附上工程测试代码,望各位看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A:
不能打印需要检查下你的串口配置对不对。
还有你用的是官方板子还是自己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打印需要检查下你的串口配置对不对。
还有你用的是官方板子还是自己的板子?
...

自己的板子,不使用printf函数,直接给串口发送数据,是可以从串口发送输出到串口调试助手的。

楼主:
第一次发帖,怎么就结贴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的板子,不使用printf函数,直接给串口发送数据,是可以从串口发送输出到串口调试助手的。 ...

你PE里面选择的是什么模块?
你选择console模块,这个是带printf的。

网友B:
看下串口设置的对不对,其实是波特率的设置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串口设置的对不对,其实是波特率的设置有无问题

串口设置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不用printf函数,直接给串口驱动程序函数发数据,是可以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E里面选择的是什么模块?
你选择console模块,这个是带printf的。

你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没有使用官方的板级支持包,直接是New-> kinetis Project -> Project name ->Processors mk22fx512xxx12 -> 选择Processor Expert -> GNU C Compiler。然后就使用PE,添加各个模块和MQX Lite ,难道是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做什么设置,串口重定向?麻烦帮看一下,我上传的图片和代码,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没有使用官方的板级支持包,直接是New-> kinetis Project -> Pr ...

不需要的,你把你工程上传给我吧,我有空帮你看看。
这样,你不加MQX Lite,直接PE的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添加Console模块,模块中配置好引脚和波特率。
但是注意,你下面的引脚要选对了,还有串口助手到引脚的连接没有问题,确保硬件都正确,然后再尝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你把你工程上传给我吧,我有空帮你看看。
这样,你不加MQX Lite,直接PE的新建一个工程,然后 ...

引脚对的,硬件也没有问题,要不怎么直接调用底层串口驱动,就可以发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呢。那好,我发工程给你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你把你工程上传给我吧,我有空帮你看看。
这样,你不加MQX Lite,直接PE的新建一个工程,然后 ...

如何发送工程给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你把你工程上传给我吧,我有空帮你看看。
这样,你不加MQX Lite,直接PE的新建一个工程,然后 ...

工程测试代码已经附上,有空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C:
这个Eclipse的界面,感觉有些地方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Eclipse的界面,感觉有些地方设置的不对

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你把你工程上传给我吧,我有空帮你看看。
这样,你不加MQX Lite,直接PE的新建一个工程,然后 ...

@FSL_TICS_ZJJ  谢谢你啦
还真是如此,不加MQX Lite,直接PE,新建一个工程,添加Console模块,printf()函数是可以从串口打印输出。现在问题就为什么加MQX Lite系统之后,为什么就不行了呢,这个系统在哪里改了printf()函数调用底层的驱动了呢?再查……

网友A:
我新建了个,加了MQX_LITE,然后在task里面是这样写的:
void Task1_task(uint32_t task_init_data)
{
  int counter = 0;

  while(1) {
    counter++;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printf("test_task\n");
  }
}

然后我能一直打印test_t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建了个,加了MQX_LITE,然后在task里面是这样写的:
void Task1_task(uint32_t task_init_data)
{

嗯嗯,问题解决了,我的也可以打印了,多谢多谢。

网友D:
搞这么复杂,直接gcc+newlib+write接口就可以重定向到串口了,还可以malloc,sprintf这些... 除了很占flash外,其他都还好

网友B: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E(2015-10-14):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纠结我两天了。

楼主(2015-11-24):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纠结我两天了。

我换了IDE,不用KDS了,使用keil或者IAR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