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EEPROM与FLASH一起被擦除

楼主(2015-07-06):
各位大神救场啊,飞思卡尔MC9S12G48  自带1.5K EEPROM,但是每次烧写程序的时候 连EEPROM中数据也一起擦掉了,这个怎么回事啊。是什么地方需要设置下吗 ,烧写器是USBDM

网友A:
这个和烧录器有关,你看看你的烧录器是否有地址保护,如果有地址保护,你就可以把EEPROM的地址保护起来,不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