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cs生成.hex文件解惑

楼主(2015-07-06):
用的TM4C129ENCPDT ,由hex文件可看出,每行数据长度是0x20个,正常情况不是应该下一行的地址在上一行的基础上+0x20么?为什么加的是0x80,求解!!!!
:
:
:
:
:020200006D008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哦,为什么要生成hex文件

网友B:
TM4C129ENCPDT是32位的,所以占用0x20*4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4C129ENCPDT是32位的,所以占用0x20*4个字节

。。。。没有这个说法吧!以前用的32位都不是这样的,直接拿这个去烧写的话,在j-flash中显示,一看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为什么要生成hex文件

烧录啊,不过我没注意还生成了bin格式的文件,所以就不用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录啊,不过我没注意还生成了bin格式的文件,所以就不用这个了!!

用bin正常吗?

楼主:
bin看起来正常,下载进去也正常

网友C:
这是16位操作的啦。

网友D:
烧录方式应该很多吧

网友(2018-08-04):
16进制操作,0x20,为32(十进制)个字节数据,那就32*8位。ox0000到0x0080,为8个地址,每个地址32位。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