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15-07-06):
while(1)
{
   PORTA &=~ BIT(6);
   i = 50000;
   while(i--);
   i=50000;
   while(i--);

   PORTA |= BIT(6);
   i = 50000;
   while(i--);
   i=50000;
   while(i--);
}
这个改怎么理解啊???

网友A:
PORTA &=~ BIT(6);应该是将PORTA.6=0
然后 延时一段时间
PORTA |= BIT(6);应该是将PORTA.6=1
再延时一段时间
如此循环

说白了如果将PORTA.6接到一个LED上,那么该LED将一直闪烁

网友B:
第6位清零和置1,这样做的好处是容易理解指定位都是1,不用先算好反向再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ORTA &=~ BIT(6);应该是将PORTA.6=0
然后 延时一段时间
PORTA |= BIT(6);应该是将PORTA.6=1

好久不见了

网友A:
呵呵,消失了两年吧,现在又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消失了两年吧,现在又回来了

嗯啊。

网友D:
欢迎回归。楼主的问题,就是个延时取反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