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使用内部时钟必须需要VDD3.3V吗

楼主(2015-07-06):
我想使用这个单片机的ADC和I2C,是必须要接外部晶振吗?我看手册内部晶振8M速度完全够了,能不接外部晶振吗?手册上标VDD为3.3V时,测试的时钟源特性,说明用内部时钟是必须要是VDD3.3V吗?我做的是个低压系统,电压2.8V,这样就不可以了啊。哪位懂得,麻烦给说一下?

网友A:
1、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
2、看datasheet上的电气参数,确定电压是否满足CPU工作条件

网友B:
理论上需要VDD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
2、看datasheet上的电气参数,确定电压是否满足CPU工作条件 ...

因为要用I2C通信,内部时钟会不会受温度影响很大,导致通信时钟出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需要VDD3.3V

手册上写的电压是2V—3.6V,使用ADC时需要2.4V—3.6V。就是看到测试内部时钟时VDD是3.3V,但使用时是不是必须是3.3V?内部是RC震荡,是电压不够就不能起振了吗?

网友C:
在3.3V附近,没有那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3.3V附近,没有那么精准

那2.8V这种电压可以吗

网友C:
只要在要求的电压范围内应该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