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将无线路由器的WIFI信号限定在一个范围内?

楼主(2015-07-06):
有一台无线路由器,需要将它的WIFI信号限定在一定范围(例如1立方米)内,我自己用铝皮做了一个箱子(有缝隙),完全没效果,如果用屏蔽铜网将整个箱子包起来是不是能起来类似于法拉第笼的效果(目前手上没铜网)?请问有哪位前辈之前做过这种东西吗,真心求指点啊,谢谢。

网友A:
铝皮箱子应该可以吧,只要四面都围住,接口处加导电铜箔粘上
还不行就是电源线成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皮箱子应该可以吧,只要四面都围住,接口处加导电铜箔粘上
还不行就是电源线成天线了 ...

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