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驱动段式液晶,功耗好高,全显时42ua,清空时17ua

楼主(2015-07-06):
(图片)

楼主:
这个绝对是驱动液晶时的功耗,没打开液晶驱动时,功耗为1.7ua,打开后功耗上升了好几十倍。

楼主:
LCD驱动部分程序,使用MSP430F4152内部驱动器,开启了电荷泵,外部电路只接了一个10uf的贴片电容。

网友A:
程序运行也要电流的

网友B:
VLCD=2.72V?到底多少伏的液晶,函数说明部分怎么写的是3.72V?
可能是屏的消耗。或者试试不要用电荷泵,3V的液晶可以不用电荷泵的,印象中LCD耗电不太大,不过我的屏没你的大,字段也没那么多。

网友C:
单独测过段码屏的功耗吗?

网友C:
一般屏越大,功耗越大

网友D:
刷屏速度越大电流越高

网友E:
很可能是你在驱动屏时没进入正确的低功耗模式,驱动液晶时MCU一般会增加1-2uA的功耗,你这个液晶的功耗撑死也就1uA,代码无问题的话,总共加起来5uA功耗差不多

网友E:
测试电流时注意把仿真器拔掉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液晶应该是多大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电流时注意把仿真器拔掉

仿真器,仅仅是用来供电的,只接了VCC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你在驱动屏时没进入正确的低功耗模式,驱动液晶时MCU一般会增加1-2uA的功耗,你这个液晶的功耗撑死 ...

这个是不是使用外部电阻分压,功耗会降低?我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3了的,贴出的代码上最后一行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屏越大,功耗越大

确实是这样,之前用过一块小一些的屏,功耗比这个少很多。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5楼的意见~!我的3V和3.3V液晶都没有打开电荷泵

网友E:
楼主的LCDACTL寄存器,LCDSON没有置一居然还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LCDACTL寄存器,LCDSON没有置一居然还能显示??

在头文件中,LCD4MUX这个宏定义,包含了LCDSON。

楼主:
按照楼上朋友所说的,注释掉了开启电荷泵的两行代码降低了刷新频率,进行测试。全屏显示时,功耗降低了一半,之前是44ua,现在只有23ua。对于这个电荷泵的作用我还是不了解的,之前一直以为如果不开启电荷泵,液晶屏就显示不了。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5楼的意见~!我的3V和3.3V液晶都没有打开电荷泵

确实关闭电荷泵后,功耗减少了很多。谢谢!

网友G:
LZ,你这个芯片全速运行才几十uA,不大可能啊,单芯片休眠功耗是这个值还差不多。你不是测得3.3V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这个芯片全速运行才几十uA,不大可能啊,单芯片休眠功耗是这个值还差不多。你不是测得3.3V电流吧 ...

嗯,是3.3V电源供电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