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到一定程序会出现USB出错

楼主(2015-07-06):
用了CYPRESS芯片68013A做工程快一年多了,但是最近换了台PC以后,PC装得是WIN7的系统,发现USB发送数据,发到一定程序会出现USB出错

网友A:
还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板子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B:
函数调用返回值正确吗

网友C:
XP下没问题?

楼主:
没有,WIN7是64位系统。。。用的是SLAVE FIFO模式的。。

网友D:
是否是AMD的电脑?

网友E:
对,好像AMD 的平台的USB host的最大transfer size是256KB,

网友E:
可以试一试将68013A的buffer设置成1024x4模式测试一下.

网友F:
最好在INTEL的平台也测试一下,INTEL 的平台的USB host的最大transfer size是4096KB,好像INTEL的平台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好的,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