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做好后下载程序下不进去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07):
别搞那些没用的,直接就焊一个芯片(当然芯片必须的外围原件比如复位什么的焊上去),然后采用其他的稳定电源供电(或者你测试的自己的板子上电源是稳定的),如果还连不上去:1 - 看看芯片焊好没有, 2 - 确定芯片是正品(或者说完好的) , 3 - 程序烧写硬件正常。 如果还不正常,你就看看数据手册是不是芯片画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