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编写程序检测10010序列

楼主(2015-07-06):
要求,编写一个随机序列,用来检测10010序列,我刚涉及,不知道如何着手,请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是检测串行数据里的10010么
reg[5:0]   delay   ;
reg  is110010   ;
always@(posedge clk)
    delay  <= {delay,d_in}  ;
always@(posedge clk)
    if(delay==5'b10010)
        is110010  <=1;
    else
       is110010  <=0;
如果这是解同步的话还要加入逻辑判断是同步还是数据

网友B:
如果是异步的话,建议本地高倍时钟过采样来检测。。

网友C:
我也在学习这个,大家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