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8C8的VDDIO_2和VSSIO_2没接5V和GND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楼主(2015-07-06):
画板子时,STM8S208C8的VDDIO_2忘了连5V,VSSIO_2没接GND,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网友A:
应该有好几组VSS和VDD,在芯片内部应该都是连在一起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一般来说如果是连在一起的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不推荐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
跳线连接试试,如果能用就不用了,内部或许已经跳线了

楼主(2015-09-11):
谢谢各位,不连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