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3的pwm占空比如何从0到50%

楼主(2015-07-06):
采用1933的pwm驱动直流电机,为了避免启动的瞬间电流过大,拟采用20kHz的pwm,占空比从0缓慢上升到50%
现在已经实现直接输出50%的pwm波形。求教如何使pwm占空比从0缓慢上升到50%

网友A:
硬件PWM看手册调节,调节周期不是按自己要求的调就可以了嘛

网友B:
定时器中断每进响应一次PWM占空比初值增加一点.直到占空比为50%后不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