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不能运行程序问题

楼主(2015-07-06):
DSP2812能连上仿真器,也能加载程序,但是好像运行不了程序,程序没有问题,相同的两块板子,另一块可以运行,用示波器看了仿真器的波形,波形和另外一块板子一样,晶振可以起振,XCLKOUT引脚也有输出,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应该是程序跑飞了吧,你在程序中多设几个断点,看在哪边跑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跑飞了吧,你在程序中多设几个断点,看在哪边跑飞的,

一直在3FFC00 28AD MOV     @SP,#0x0400这个地方,不管是怎么操作都停留在这个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在3FFC00 28AD MOV     @SP,#0x0400这个地方,不管是怎么操作都停留在这个地方 ...

你是用的汇编吗?我用的C语言,之前程序跑飞,片外RAM寄存器设置不正确,一涉及到片外RAM的读写就跑飞,后来改过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汇编吗?我用的C语言,之前程序跑飞,片外RAM寄存器设置不正确,一涉及到片外RAM的读写就跑飞, ...

我用的也是C,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根本就进不去主函数,仿真一直在这个汇编语句这里,在主函数的第一条语句设置断点都运行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C,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根本就进不去主函数,仿真一直在这个汇编语句这里,在主函数的第一条语句 ...

试试看“go main”呢,或者“Reset CPU”后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go main”呢,或者“Reset CPU”后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还是不行,程序似乎就没有开始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程序似乎就没有开始执行

那我就不大清楚什么问题了,斑竹,出来解答啦

网友B(2017-08-29):
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崩溃啊。这个问题调试一周多了,还没能解决。楼主你后来如何解决的呀?